佛山
数控加工中心出现瞬时停电现象

楼主(2012-12-19):
我厂有一台三菱M70型CNC系统4轴数控加工中心,开机后只要拉起EMG开关,就会出现瞬时停电现象,故障代码为0071,此时NC灯亮;检查电源380V相电压,及变压后的200V相电压,还有24V直流电压均正常,且没有松动,相序也反复试调,依旧显示S04 (0071)瞬时停电故障;我进入PLC程序查看发现:X0C98(NC报警1)与X0C99(伺服报警)两触点是闭合的,造成M7162(NC系统报警);通过PLC程序,我反复检查并确认各轴机械位置都正常且接近开关触点信号都能到位,三轴伺服放大器(X轴、Y轴、Z轴的上下、主轴也就是Z 轴)及第四轴(A轴)伺服放大器以及M70型CNC控制系统都从好机床上调换过,故障依旧。我试图从PLC程序中通过维护窗口,强置断开解除此警报,重启后两触点又接上了。以前出现此现象,只要电源正常后,故障大多能排除,烦请各位高手,X0C98及X0C99两触点来自哪里,何原因造成它们动作,如何解除此警报。加工中心的PLC程序如下,有备注。发给大家用,可要顶哟!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
可以把程序传上来 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可以把程序传上来 大家分析一下QQ2651603025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CN9A的中继及座子同时坏。因中继线包电压来自伺服放大板,当拉开急停开关后,CN9A的线包只有瞬时的脉动电压,只有当主电压进入伺服放大板后,通过电压反馈才能维持其(CN9A)吸合,当我在机床面板前,启动系统,拉起急停开关时,等再回到机床后面测量电压,此时脉动电压已经消失,造成不会是CN9A的中继损坏的假象。但愿同行吸起我的教训。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