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新用一OMRON NT20-ST12型号的触摸屏,不会搞啊,

楼主(2012-12-19):
新用一OMRON NT20-ST12型号的触摸屏,不会搞啊,哪位大哥有其编程软件,自制编程电缆和触摸屏和三菱FX1N连接电缆接线图,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好~FX1N一般支持RS232和422通讯。自制电缆需要向欧姆龙触摸屏技术所要引脚定义然后根据协议配对。
组态软件和其他的大同小异,如果不是特别复杂的应用基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可加群287832237 进群我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