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能用触摸屏写入PLC的D0在线写入么?

楼主(2012-12-19):
如题,我想用触摸屏写入PLC的D0里,这是可以的吗?看手册不知道从何看起

网友A:
可以,但是很多屏与PLC通讯时,其会占用到PLC的数据区地址作为其特殊寄存器区域使用,一般会默认D0开始,所以请尽量避免占用到这些地址。
看手册?一般触摸屏的手册看看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可以的,多看看手册

网友C:
你看一下触摸屏的手册 屏和PLC通讯时是会占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