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通过FX-1pg定位控制,想将丝杆的任意一个位置设为原点,怎么操作,之前看到有帖子说把0写入当前位置,问设置完运动时,计数器也开始计数吗,不是b13设置的是dog点驱动来着?

网友A:
可以将用于DOG信号的传感器移动至任意一个位置后再设置原点。如果要靠软件写入一任意位置值作为原点的话,1PG好像办不到。1PG其实算不上真正的伺服定位模块,它也就只是一个脉冲发生器。如果要靠软件写入一任意位置值作为原点的话,在我印象中好像只能使用Q系列的QD75M型定位模块可以实现。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再问清楚些,任意手动到一个位置后,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将当前位置清0吗?我试了下,在手动停到任意位置后,给dog信号,没反应,只有在原点返回的过程中给dog信号才有反应
abcde12345

网友B:
原点分为机械原点和程序原点,机械原点需要DOG,程序原点不需要
谢谢您的回答,我问的肯定是程序原点啊,要经常变的,问怎么实现

楼主(2013-01-27):
谢谢您的回答,问题问的肯定是程序原点啊,每次都要变的,请问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