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比如D0里只能输入5的倍数:5 10 15……1000等;不是5的倍数输不进去,如:3 6 8 ……1002等,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处理?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A:
先把这个数字处理一下,比如把数字输入 D1,然后除以 5
如果没有余数,即:D6 = 0,那就是 5 的倍数,余数在 D6里。
那么把D1 数 传输到 D0 就OK了。看下面程序:

  • 下载积分:+3(plc学者) 学习了
  • 下载积分:+2(737801323) 好人!
  • 下载积分:+5(hahahaha)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1楼解释得很清楚,学习了。谢谢

网友C:
    若是触摸屏的要写屏的运算

    QQ:84818626

网友D:
    欧姆龙触摸屏可以做刻度的,更简单
  • 下载积分:+2(737801323) 感谢!用屏做的话都不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个数字处理一下,比如把数字输入 D1,然后除以 5
    如果没有余数,即:D6 = 0,那就是 5 的倍数,余数在 D6里。
    那么把D1 数 传输到 D0 就OK了。看下面程序:

    [attachment=98515]

    原来没有余数可以这么表达,学习了!非常感谢!
    对了,好像如果D1为32位数据时这样不行了,不知道 32位时怎么表达有没有余数呢?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E:
    1楼你有才啊,我没想到啊

楼主:
    32位的可以这么做,呵呵,如图: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