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高速凸轮机时,伺服控制模式哪种最好?

楼主(2012-12-19):
我做过一台凸轮机的控制,是用位置控制的(送端子/移塑胶/夹切插三轴的)。效果不怎么好,转速调高后好像不协调,不知各位高手们是用什么控制方式呢?

网友A(2013-03-05):
可以把程序发来分享一下不?
214862931@QQ.com

网友B:
用伺服内部的电子凸轮比较好。需要时联系我

网友C:
可以把程序发来分享一下不?

网友D:
尝试一下 三菱运动控制器中虚模式、电子凸轮、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