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64位电脑系统

楼主(2012-12-19):
请问各位大侠,电脑64位的系统,可以安装三菱Works软件,和维纶触摸屏编程软件吗?

网友A:
Works V1.77或以上版本均支持64位系统。

网友B:
Works V1.77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C:
版主哪里有V1.77下载?

QQ:84818626

网友D:
回楼上的,三菱官网就有中文版的

网友E:
可以。我的电脑就是WIN7 64位。基本PLC软件和触摸屏软件都可以安装。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所有,买了个USB转RS232的转接。都能用。记住要装最新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