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有个项目,改造别人的东西,PLC是欧姆龙CJ1M-CUP11的,准备PLC在线工作的时候,就弹出如图所示,应该是UM设了密码保护,我不要他们的程序,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去掉密码让我可以下我的程序就行,前辈们支招啊,谢谢~~!

网友A:
记得这个系列的,可以用编程软件直接格式化PLC内存,做初始化的。

网友B:
把cf卡换掉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系列的,可以用编程软件直接格式化PLC内存,做初始化的。

这个办法试过了,不可行,初始化都初始不了,难道欧姆龙的密码就这么强悍,嘿嘿

网友C:
用储存盒CJ1W-ME05M:
首先,用另一PLC传一份有结束指令(END)的程序到储存盒。
然后,把要覆盖的PLC电源关掉,插入储存盒,把dip开关2打到ON接通电源。储存盒里的程序会知道传入PLC覆盖原程序和密码。

网友D:
用没有密码的程序放在CF卡,Dip开关打到自动传送,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没有密码的程序放在CF卡,Dip开关打到自动传送,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随便的CF卡就行,支持到128MB不成问题。大容量的没试过。

楼主:
原来CF卡也限制大小啊,我手头上有一张512的,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CF卡也限制大小啊,我手头上有一张512的,晕了

512MB的CF卡,也不成问题的。
  • 下载积分:+1(stonezhouqd)

楼主:
    .如果您有另外一台没有加密的PLC,您可以这样用CF卡来覆盖加密的程序:
    断电把DIP7号开关拨到on、将CF卡插入到没有加密的PLC中,然后按住CF卡上的MCPWR 3秒后看到BUSY灯在闪烁表示数据在传送,不闪了就数据传送完了。
    然后将加密的PLC的DIP7拨到ON,将CF卡插入,程序会自动存入到PLC中,覆盖掉加密的程序。

    2.没有另外一台PLC:
    通过CX-P软件操作:先在CX-P软件里按文件->保存注释程序,然后弹出传送到文件窗口,在点选程序,取名REPLACE.OBJ文件保存到内存卡的目录下。
    然后将PLC的DIP2拨到ON的位置,将CF卡插入,PLC上电后程序会自动传入到PLC中,传好后,PLC断电将DIP2拨到OFF,将CF卡取出。
    可我安装第二种去做,拨DIP2到ON的时候,ERR/ALM这个灯就报警,亮红色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第一,你的OBJ文件应该命名为AUTOEXEC.OBJ;
    第二,你的CF卡里缺少AUTOEXEC.STD文件
    AUTOEXEC.STD文件是PLC参数的自动传送文件,选择自动传送时也不可缺少,否则亮红灯
    你用第一种备份,会产生一个BACKUP.STD文件,你把这个文件改名为AUTOEXEC.STD,再把第二种方法产生的OBJ文件命名为AUTOEXEC.OBJ,这两个文件都放在卡上,就能完成自动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的OBJ文件应该命名为AUTOEXEC.OBJ;
    第二,你的CF卡里缺少AUTOEXEC.STD文件
    AUTOEXEC.STD文件是PLC参数的自动传送文件,选择自动传送时也不可缺少,否则亮红灯
    你用第一种备份,会产生一个BACKUP.STD文件,你把这个文件改名为AUTOEXEC.STD,再把第二种方法产生的OBJ文件命名为AUTOEXEC.OBJ,这两个文件都放在卡上,就能完成自动传送

    实践证明,您所说的可行,谢谢~~~!

网友E:
都是高手,兄弟谢谢了。。。。。。。。。。。。。。。。

网友F:
第一种备份AUTOEXEC.STD文件 怎么导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