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新手,看不懂用CCD指令,请教高手指点为什么数据传送指令都要奇偶校验?
手册的例子我看了很久,就是不懂,CCD指令到底是做什么的?校验码是事先写入的吗?高低各8位总各我算了,怎么和手册上的例子不一样呢!
请教高手!

谢谢老鸟的无私,我就是看到那个带多个变频器的程序,看到CCD指令时卡住了,看手册怎么也看不懂,例如:CCD,D100,D0,K10           手册上说的水平校验码1000,0101怎么来的?是事先把这个数装进去的吗?
还有我算了总和,100+111+100+98+123+66+100+95+210+88的确是BCD1091,但是D0存的数为什么是0000,0100,0100,0011,,而不是BCD码1091----0001,0000,1001,0001呢?
高手,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指令就只是求和,(16位操作模式)把D100到D104的高低位值求和后存到D0中,

还有,FLT,  BIN整数,转换成二进制浮点,不懂了,BIN不就是二进制数吗?还转换什么?,浮点是什么?

还有BFM 读出,写入指令FROM ,,TO也不理解,例如:TO,,K1,,K12,,H19,,K1,,手册的例子第三位不是十六进制数啊,这个高手写的指令是个十六位的19,怎么才能把NO。1存储器的#12 写入可编程控制器的H19里,

还有DECO ,ENCO指令,解码和编码更难理解,求容易的解释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奇偶校验就知道了...CCD指令我没用过。你可以再百度关于数据传输的具体内容么

网友B:
CCD就是一个为通讯而准备的方便指令,自动求和求水平校验码(奇偶校验),方便编程人员求得校验码,也不是所有通讯都用到CCD。具体要看你要通讯的那个东西怎么规定的通信帧,像我上次跟一打印机通讯,就什么校验都不需要,自然也用不到CCD指令。

网友B:
我写了一个485通讯变频器里,讲到了通信数据格式。比如,我要跟变频器通讯,而变频器自己规定了数据格式里面有个总和校验,自然有个CCD指令要比你自己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求和要好很多啊。

楼主:
谢谢老鸟的无私,我就是看到那个带多个变频器的程序,看到CCD指令时卡住了,看手册怎么也看不懂,例如:CCD,D100,D0,K10           手册上说的水平校验码1000,0101怎么来的?是事先把这个数装进去的吗?
还有我算了总和,100+111+100+98+123+66+100+95+210+88的确是BCD1091,但是D0存的数为什么是0000,0100,0100,0011,,而不是BCD码1091----0001,0000,1001,0001呢?
高手,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指令就只是求和,(16位操作模式)把D100到D104的高低位值求和后存到D0中,

还有,FLT,  BIN整数,转换成二进制浮点,不懂了,BIN不就是二进制数吗?还转换什么?,浮点是什么?

还有BFM 读出,写入指令FROM ,,TO也不理解,例如:TO,,K1,,K12,,H19,,K1,,手册的例子第三位不是十六进制数啊,这个高手写的指令是个十六位的19,怎么才能把NO。1存储器的#12 写入可编程控制器的H19里,

还有DECO ,ENCO指令,解码和编码更难理解,求容易的解释谢谢!

网友C:
多看多看手册

网友D:
     是的校验值是预支的,就和举例子一样。D0是数据加的数据,D1是校验和。(数几个1奇数个为1偶数为零) BCD是为了好记好理解,在PLC里面二进制数据对它来说好理解。
   至于浮点数运算就更好理解了,计算机不认识小数,他只认得整数,所以要想个办法变成他认识就可以了。所以才变来变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没用到帮不了哈!!

楼主:
谢谢老鸟无私!

网友E:
modbus ascii模式下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