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我电脑安装ONE-X系列的8.1版本,之后用数据线连接,为什么不能连接到PLC。
另外一台电脑直接连接PLC可以连接,所以线路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连接不上PLC的那台电脑是WIN7系统,可以连接的是XP系统。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A:
工控的话最好是用XP系统,而且你电脑自带串口?有些USB转串口的不支持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