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从电脑上的模拟触摸屏(pro-face)控制实体PLC(三菱)?

楼主(2012-12-20):
如标题,小弟有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先在电脑上用Pro-face软件画好控制介面,然后切到模拟模式。
而PLC则是已事先写好写安装好程式,由传输线连接到电脑。
是否有由pro-face的模拟模式下直接控制实体PLC的方法?

网友A:
以前用海泰克的 有这个功能,离线模拟 然后控制PLC PROFACE 没试过

网友B:
多了去了,昆仑通泰的就可以!!!

网友C:
MCGS可以?
截图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GS可以?
截图来看看?
MCGS的触摸屏版本的软件可以的,但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限制。

网友E(2013-03-24):
我试过,海泰克的要点在线模拟才可以控制PLC;昆仑通态的只能离线模拟,不能控制PLC

网友F(2013-04-26):
可以的!有这个视频!就是工控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