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复线圈输出

楼主(2012-12-20):
小弟初学omron CJ1M编程,不可避免的要使用
重复线圈输出
(如报警信息线圈在不同条件下均要输出),在有关编程书籍上看到:应尽量避免重复线圈输出!那么又该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呢,为此小弟附上一段简短程序,麻烦给位有空下载下来,帮小弟修改一下,再上传。小弟学习一下,拜谢,急!

网友A:
把不同地方的输出条件合并到一条一起输出不就好了嘛,或者用不同的内部继电器单独输出后再整合到一个实际输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不同地方的输出条件合并到一条一起输出不就好了嘛,或者用不同的内部继电器单独输出后再整合到一个实际输出上
对及了,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谢谢,明白了,终于将程序改好了,按照您的方法重复线圈输出的问题解决了,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