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采集的数据保存在U盘中 不用PC

楼主(2012-12-20):
有一小项目,需要把一些数据传到u盘里 例如隔几分钟采样一次压力 流量,温度之类的数据 做成excel类似的表格
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有相关的资料。求教牛人们能提供一个思路或者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一般是用屏数据采集功能采集到屏的US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屏数据采集功能采集到屏的USB上
用维纶的屏可以吗 还需不需要另外的编写程序

网友B:
西门子MP277屏做过,维纶屏没做过

网友C:
不用电脑只能通过屏

网友D:
周立功有个单片机模块就可以,用通讯的方式。08年我就用过的,你去他们的网站看看。
叫U盘伴侣
U盘伴侣―EasyUDisk读写U盘模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威纶通的可以做的。

网友F:
通态的也是可以的!

william_wang

网友G:
三菱的 MX Sheet 可以直接采集到电脑上去直接做成报表,应该能满足要求。
excel报表跟sheet组合可以做颜色变换的报表,比如你采集的压力值过高,
自动用红色显示,这种组合最适合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数据的控制。
不过楼主说的不用PC 就不适合此用法,只能用触摸屏处理了
一般的触摸屏都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