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稳压电源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2-12-20):
最近OMRON(两线的)接近开关经常出问题,以前别处也用过这种型号,只是换了个供应商,想请教大师们,工厂没有稳压电源会不会影响接近开关使用?

网友A:
一般没影响,估计买到水货了。

网友B:
影响不大,一般使用电压是12---30V的。

网友C:
两线制的应该是AC220V的,所以电网电压影响应该不大,估计是买水货了。

网友D:
是不是开关质量有问题

网友E:
用三线的吗

网友F:
買到OB貨了 請檢查電壓是否真確 一般是DC12V至DC30V 買貴的不買好的可能是你們公司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