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的通信线怎么做

楼主(2012-12-20):
西门子MP277触摸屏与S7-200 226cn PLC的通讯线怎样做?

网友A:
两头用DP插头,找一段DP线,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B(2013-07-29):
请问电脑与MP227的通信线怎么做?谢谢

网友B:
中间怎么连接,全部一对一吗?谢谢

网友C:
电脑的直接网线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林一34358) 真诚感谢!

网友B:
谢谢!端子怎么对应很重要唉

网友C:
直通网线,交叉网线都可以,你就用上网的网线就可以下载了
如果和PLC连的话,要看具体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