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中!!!!求FX1N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2-12-20):
搞了几个星期编程都没有进展,郁闷了,总是有冲突,无法正常运转,这M8029也太难驾驭了,我每一个电机都用了一DDRVA和DDRVI,加了个手动也不怎么正常。
材料就这么多一个FX1N,两个3M660步进驱动,两个三相步进。头大了
车床改成数控,迟一点还要加个触摸屏控制

网友A: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手册上的定位指令
QQ:532904130

网友B:
动作一与动作二之间会干涉,没有辅助继电器隔开,可以借鉴一下别人的程序

网友C:
动作之间加 辅助继电器 延迟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机械原理没搞清楚

网友E:
其实m8029使用起来要注意的,就是你同轴脉冲输出指令可能会有冲突的。你可以参考我发表的《fx3u两轴定位》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F:
结束标志要通过辅助继电器用,

网友G:
二个定位之间M8029没有处理好,二个定位不可能刚好都在同一时间内完成。还有D0-D3这几个数据寄存器有冲突。 PLC的程序写好了,触摸屏的程序就简单了。

网友H:
你这程序太罗嗦了
就是两轴定位
你把要求和机械说明发给我,我给你做,不收钱
417832516@163.COM

网友I:
你为什么要用M8029呢? 用M8147 Y0输出中 和M8148 Y1输出中 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