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sheet 同時監控 多台PLC

楼主(2012-12-20):
請教各位大師們,目前小的使用了一臺電腦安裝MX SHEET 透過RS232 連接FX3UPLC 可以監控內部的D值,
但是問題來了,目前要做到一臺電腦安裝MX SHEET 透過網路連線 來監控多台FX3U 的D值,要如何實現??
感謝~!
abcde12345

网友A:
多台PLC肯定有多个COM口,然后添加MX SHEET,多次添加

楼主:
如果要透過網路線傳輸
目前是每一台FX3U 都各自有一台PC ,中間先透過RS232連接
然後每台PC再透過網路連接,連接後由 一台PC 當伺服器
監控全部的PC,也就是全部的FX3U,在伺服器上開啟MX SHEET 監控
但是MX SHEET 好像一次只能開啟一個檔案,是不是只能把每一台PLC的監控資料都寫在一份EXCEL上?

网友B:
如果PLC台数不多可以直接用串口,最多买个串口集线器,可以连接很多串口再通过以太和电脑连
william_wang

网友C:
PLC之间用485模块链接N:N组网,把从机的D值传送到主PLC,这样不是可以用SHEET监看一台机器的情况下看多台机器嘛?

网友D:
一种办法如楼上所说,另一种各买个FX3U的以太网模块,然后通过路由连接到一台PC上就行了,不过比楼上的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