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子程序。

楼主(2012-12-20):
我是想用子程序实现三盏灯的长亮和闪烁控制。用仿真软件,是依次得电的,但是传到plc里面最后三盏灯都亮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L区的使用原则是先赋值再使用,用完后想再次使用时要复位或再次赋值
OB1最后加一个network:
LD SM0.0
LPS
AN M1.1
EU
R Q1.0, 1
LRD
AN M1.2
EU
R Q1.1, 1
LPP
AN M1.3
EU
R Q1.2, 1
就能实现你说的功能了,
为什么你的比较没有“=”呢?

楼主:
好的,我试验下,谢谢
我用的s7-200simulinkv3.0,这个论坛有下载

网友B:
2楼讲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