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如题,已知 MW118 中的内容就是数据块DB1中的地址。现在要将这个地址中的数据取出放到MD120中,该怎样操作?【数据块DB1中的数据都是浮点型的】

   OPN   DB     1
      L DBD[MW118
      T     MD   120
以上编程不能通过,但是用
    OPN   DB     1
      L DBD[MD118]
      T     MD   120
可以通过,但是仿真时CPU是STOP状态,本人刚接触S7-300PLC,小白一个,望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夜游神

网友A:
MD118与MD120发生了地址重叠
MD118由MW118,MW120组成,MD120由MW120与MW122组成。
造成CPU进入STOP状态可能是地址重叠后,导致间接寻址越界,你可以诊断模块看看是不是OB121块没有导致进入STOP状态的。
例:访问DB1.DBD100中的数据
L L#100
SLD 3              //左移3位,形成指针格式,用于间接寻址。
T  MD116
OPN DB1
L DBD[MD116]
T  MD120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指教,不错就是这个错误
       OPN   DB     1
          L     DBD [MD   116]
          T     MD   120
    后出现:

    夜游神

楼主:
    还要编写OB121程序吗?
    夜游神

网友A:
    MD116中的数据必须是X.X格式,也就是左移3位或者乘以8后的数据,只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编写OB121程序吗?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止PLC进入停机状态,那么一个空的OB121足以……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能正常读取数据了,但是CPU上SF灯还是亮着,对程序运行有影响吗?谢谢!
    夜游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能正常读取数据了,但是CPU上SF灯还是亮着,对程序运行有影响吗?谢谢!

    仍然请进行模块诊断并贴出诊断信息。

    Good Luck~

楼主:
    现在的程序是:
          L     MD   116
          SLD   3                           //左移3位,形成指针格式,用于间接寻址.
          T     MD   120
          OPN   DB     1
          L     DBD [MD   120]
          T     MD   124
    能够读出数据块中对应地址的数据,但是故障依旧,好像是L    DBD[MD  120]这句有问题,望赐教,谢谢!
    夜游神

网友B:
    左移3位,形成指针格式,用于间接寻址.
    深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98566]

很明显,地址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地址越界……

谢谢回答,就是这个错误,可是怎么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弄了好长时间了,望赐教,谢谢!!
夜游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就是这个错误,可是怎么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弄了好长时间了,望赐教,谢谢!!

解决你的程序,那是你的编程错误,增加对数据块长度的检测,然后通过比较指令将你的寻址范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Regards

楼主:
解决你的程序,那是你的编程错误,增加对数据块长度的检测,然后通过比较指令将你的寻址范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Regards

首先谢谢指教!
1.数据块长度检测:

2.寻址范围绝对超不过255 一个字节
是否是因为
    L     MD   116
      SLD   3                           //左移3位,形成指针格式,用于间接寻址。
   T     MD   120
      OPN   DB     1
      L     DBD [MD   120]
      T     MD   124
中的MD 120 本身是一个32位的数据?而CPU误以为越界了呢?请指教.......谢谢!
夜游神

网友A:
唉~~~~~

数据块长度检测并不是通过页面设定,而是通过编程来决定的。

通过装入DBLG来得到数据块的长度,因为长度的反馈值为字节,因此,如果你的数据块的数据为4个字节的Real类型的话,你就要除以4,那就是一个块中的最大寻址,然后用比较去控制你的寻址指针。

正如你表示的,不超过255,可是,你显示的数据块中数据才51条,你寻址寻址52就越界,Ok?

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的足够深度了,你或许的编程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你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参阅StL手册。

Regards

楼主:
嘿嘿,首先我承认我的水平一般(刚开始学习西门子PLC),的确小白一个,

可是:我确定MD116中的数据不会超过204的

即使MD116中的数据是4,还是不行,但是读取MD124中的数据是正确的,如图:

夜游神

楼主:
终于成功了:

感谢所有回答问题的人,谢谢指教了。
夜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