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12-20):
我现在又10台变频器,CPU是Q系列的,请问大侠如何用485模块和变频器通讯,需要怎么做。有没有什么范例可供参考,谢谢!
人机是Pro-face---3501的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本人年方28,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每外出行走,常引美女回头,帅哥跳楼!

网友A:
楼主:首先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协议,如果支持MODBUS模块,你可有以用QJ71MB91模块,简单设置就可以啦,如果不支持此协议,你只能用QJ71C24N,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的人机PROFACE有两个串口,都支持直接与常用变频器连接的,如三菱、安川、富士、台达等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直接用MODUBS模块就可以了,最大支持32台变频器

网友C:
用CC-LINK
qw172365283

网友D:
通讯用模块吧

楼主:
请问用用QJ71MB91模块,要如何设定,有没有详细的范例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本人年方28,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每外出行走,常引美女回头,帅哥跳楼!

网友E:
用CC-LINK模块,可以通讯42台变频器

网友F:
MODBUS模块,用QJ71MB91模块

网友G(2013-03-15):
看您需求,其實在您的需求到哪!變頻器的通訊協議
qj71mb91是Q的modbus的專用通訊模塊專有指令,可以用專用軟體設定也可以在PLC專用軟體上使用
用R4也行可是其軟體編修走rs指令
軟體跟說明書論壇裡有可以去下載
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