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已经解决)刚学习步进指令,但不知道怎么搞手动程序控制Y1 Y2 Y3 Y4?那位师傅帮我修改下,或者讲下思路?谢谢
春刺

网友A:
用一个条件触发手动程序的分支。 注意不是并行运行否则危险

网友B:
做一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程序手动自动互锁就可以了

楼主:
能给个简单例子吗?我做了转换开关,但手动按钮驱动y不动作啊,如果驱动s就可以,但要一步一步往下走才行,怎么回事啊?
春刺

网友C:
把y换成m。由m驱动y。在m上并联手动控制就可以了。注意手动和自动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y换成m。由m驱动y。在m上并联手动控制就可以了。注意手动和自动互锁

谢谢了!
用CJ可以双线圈,改好了。
春刺

网友D:
在SET 0 里面(也就是你的程序上面)写手动程序,当然要加个开关,比如X0 :ON自动,OFF手动
在你的程序中,如果X0 是 OFF,那么,是手动程序。
如果 X0是 ON,那么,跳转到 S20,直接执行步进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ET 0 里面(也就是你的程序上面)写手动程序,当然要加个开关,比如X0 :ON自动,OFF手动
在你的程序中,如果X0 是 OFF,那么,是手动程序。
如果 X0是 ON,那么,跳转到 S20,直接执行步进程序。

谢谢,我试试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