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

楼主(2012-12-20):
论坛里谁有用Mcgs触摸屏的,问下数值显示元件怎么做,老是只有数值输入元件,请求各高手帮忙!

网友A:
文本显示框啊,我用过,肯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本显示框啊,我用过,肯定有的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C:
A标签,右击属性:显示输出。显示输出:按自己的需求
正解~~~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