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

楼主(2012-12-20):
电机运转突然不转了,变频器显示12.2Hz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学习经验

网友A:
可能是启动信号断掉了
应该是启动的中继的问题 换一个 试一试~~

网友B:
你的启动方式是外部端子控制吧,频率来源应该是段速吗?FWD信号线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启动信号断掉了
应该是启动的中继的问题 换一个 试一试~~
有可能是吧,测试了电机的电压 R S T 之间也没有电压
学习经验

网友C:
打开面板
看看控制输入信号那里的端子
STF STR RH RM RL SD有无接线?
如果有 先取下导线 短接 STF和SD
如果电机启动了,那么可以找找控制部分回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