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望烦解答,谢谢。

楼主(2012-12-20):
我先说一下案例,望有经验的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我的一台设备的plc(fx2n)是控制两个触摸屏(步科mt510)的,触摸屏分主屏和副屏,plc直接连接主屏端口rs485,而主屏rs485又分出一条线接副屏rs232。看图。现在的问题是plc能和主屏联系的上,和副屏的联系则是断断续续,延迟的很厉害,有时闪烁PLC no response,副屏与主屏有五十米的距离,而把副屏拿到主屏前用短线去连接,又能联系的上,没有问题和延迟。我怀疑是不是距离太长,通讯信号衰弱了,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我百度了下,说加个中继可以解决通讯距离的问题,是否呢?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主要是干扰和距离太长 , 建议不要这样做了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在通信电缆(双绞线)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信号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特别是在总线较长和通信速率较快时更易出问题。
试着加一个终端电阻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rs232一般的通讯距离不能超过15m啊,最好换成422通讯或者加中继

网友D:
最好是不要这么连,如果非要这么连建议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