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我公司有一台高压电机1400KW,(人造板厂)今年要换1800KW电机,高压电机启动柜配的是湘潭湘机开关厂的,标牌上写控制电机1400--1800KW,额定电流200A,里面真空接触器是400A的,水电阻柜上面写控制电机1400KW,原电阻柜真空接触器是800A,后来换1200A,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样控制1800KW电机能不能用,
海纳百川

网友A:
引用楼主顺裕木业于2012-12-20 21:08发表的 高压电机启动柜问题请教 :
我公司有一台高压电机1400KW,(人造板厂)今年要换1800KW电机,高压电机启动柜配的是湘潭湘机开关厂的,标牌上写控制电机1400--1800KW,额定电流200A,里面真空接触器是400A的,水电阻柜上面写控制电机1400KW,原电阻柜真空接触器是800A,后来换1200A,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样控制1800KW电机能不能用,

额定电流200A;实际的1800电动机电流超过200a;建议换大;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应该不用吧!调整水电阻即可。人造板厂的高压电机负荷虽然不均匀,但是也不是太大。你那1400KW时电流有多少。我们同行都是人造板行业的。QQ908081226互相探讨!!!!

楼主:
1400KW电机额定93A,正常运行在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