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为什么FX3U PLC与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12-12-20):
两个同型号的FX3U PLC,为什么一个可以与我的电脑连接读出和写入,另一个却显示无法通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端口设置的一样吗,我的意思是PLC端口,和电脑上的端口一致吗
真心学习!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用手提电脑连接的,当时我怕电脑没电就把电脑充电器与PLC用同一个电源,结果老连接不上,后来把电脑充电器拔掉后,就可以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