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要做一台自动打孔机,现在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钻头断了的话应该有什么机构检测一下。小弟想了几个方法,1:直接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钻头是不是断了;2:用扭矩传感器检测转的时候的力的情况;3: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情况。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指点指点

网友A:
用光電或近接開關

网友B:
小钻头比较靠谱的方法,设工进点,快退点,大钻头扭矩检测,自动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钻头比较靠谱的方法,设工进点,快退点,大钻头扭矩检测,自动转换

学习了,没有明白你的意思,设工进点,快退点,指的是位置,还是速度。像我用到的一般是0.5---1.2左右的钻头,扭矩检测如何进行,需要在那里相关设置的吗。
设工进点,与快退点主要作用是什么。望版主指点指点。谢谢了。我暂时没有检测部分。

网友B:
z轴快进到工件,要转为工进,这个工进是有进刀量限制的,比如说麻花钻咀,切削速度为V=20-30m/min,那么进刀量一般为f=0.25mm/r,这样就避免断刀,快退点,可以理解为工件的厚度,钻穿了转快退

网友B:
这么小的钻头,刀钝可以检测,刀断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扭矩一般伺服驱动器有这个检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钻头,刀钝可以检测,刀断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扭矩一般伺服驱动器有这个检测输出的,

关键是这个还真是小砖头。可以使1毫米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