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各位老友,我最近换了台电脑,系统是XP的。安装好三菱PLC编程软件后,无法使用。新建程序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也没办法打开旧程序。无论V8版本还是刚下载的886版,都是同样的问题,请教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谢谢!!(几年前就曾经遇见过)

网友A:
多重装几次试一试,不行的话,只有重装你的系统了。
!!!

网友B:
  安装的时候,监视专用选项不要打勾,如果这样都不行,多半是系统问提了

网友C:
安装路径不能更改,要安装在它默认的那个路径才行。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D:
严格按以下方法操作可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问题:

软件必须是从这里下载的:http://down.ymmfa.com/?id=22 别处下载的不适用此说明!
此软件适用于Windows 2000/98/XP 32位操作系统(windows 7 32位下也能勉强用,要用管理员权限安装。64位不适用)

一,将压缩包移动到D盘并解压,必须要达到如下效果
D:\886\ENVMEL\SETUP.EXE
D:\886\Developer\SETUP.EXE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原因:路径过长,或路径包含中文,特殊符号均有可能安装失败)

二,进入注册表,删除以前安装导致的残留信息 (如果以前没装过,可跳过此步)
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如果不懂的,这里有一个执行文件,双击可用  dellmit.rar (1 K) 下载次数:2723

三,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防火墙,360,诺顿,卡巴,毒霸......

四,打开任务管理器,检查有没有一个wowexec.exe的进程。如果有,把它结束掉

五,执行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六,执行D:\886\ENVMEL\SETUP.EXE

七,执行D:\886\Developer\SETUP.EXE
安装过程中,有3点要注意:
1、输入公司和姓名时,请用英文或数字
(如果含有中文、空格、特殊符号可能会失败)
2、序列号570  986818410
3、安装过程中,所有选项不要打勾

严格按以上说明操作,99.99%可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问题。
如果还不行,说明您没有严格按每一步操作。搞技术的要严谨,一个字不能错!

如果点击SETUP就报错误,或者安装好后报DLL错误内存错误的,属于其他情况,多数和电脑操作系统有关,你看看这里,站长的说明

网友E:
4楼的说明很详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已经解决啦!就是要进入注册表内彻底删除才可以。
qw172365283

网友F:
这个是因为你在上次卸载软件的时候没有卸载干净,这种情况一般在安装高版本的会解决的,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最好是重做系统了,或者你找到软件的注册表清理了,然后重装试试,

网友G:
系统补丁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