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故障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2-12-21):
刚按的浆纱机卷绕电机的变频器是ABB的800停车有时报警 BR WIRING 7111手册解释是电阻与变频器连线,可是检查没有问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给点建议.

网友A:
变频器刹车回生电路故障,包括刹车电阻开路和变值,如果收卷过程正常只是停车时故障,减速时间太短都有可能。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网友C:
我也觉得一楼说的对啊

网友D:
包括刹车电阻开路和变值的话不会有时报警啊兄弟,是每次都会报警,重点检查变频器的设置,再就是看电机的轴承,和传动装置,也就说机械因素了
,如以前不会,那80%s 机械因素了
。
意思纯属个人意见,期待楼主早日找到真正原因,公布答案,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

网友E:
5楼说的好机械故障可能是存在的。这个问题要大师们中间不重视的人多,我个人认为电和机械学习要同行在实践中是有帮助的。

网友F:
我也在等待楼上的结果,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G:
检查刹车电阻阻值 继电器. 重新设定变频器参数

网友H:
大部分是设置的减速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