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比如用手去摸一把雨伞,有声音叫出雨伞,拜托各位大师具体的方法和需要的材料

网友A:
旁边站一个人,这样解决了

网友B:
雇几个保姆。

网友C:
需要找个语音版,专门有这样的板子,将板子上接上驻极体话筒,录制出来后断开,这个时候就可以了,然后找个触摸开关控制该语言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容易的就是改装无线门铃,吧声音改改就行了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旁边站一个人,这样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旁边站一个人,这样解决了

楼主哇~~
瞧见没~~
版主“英勇显身”了~~
估计您不用“雇几个保姆”了~~

网友G:
4楼的方法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旁边站一个人,这样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

网友I:
1楼好办法。

楼主:
谢谢大师们,我想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们,我想还有其他方法吗

如图像析别这么简单就好。按楼上有些人搞成那样,会出现拿着鲍鱼报雨伞。

网友K:
这样的东西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