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和低速切换

楼主(2012-12-21):
我想要用台达VFD-M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在高速和低速两个档位之间切换,准备多段速指令1接高速,频率设置50HZ,多段速指令2接低速,频率设置10HZ,不知道这样接可以吗?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高低速差异大了点,减速时间需设置好,高低速切换注意

网友B:
问题不大的

QQ:84818626

网友C:
看什么负载呀,带低变速比的大扭力输出变速箱可能不行。风机手泵应该没问题,设定合适的加减速时间就好了。

网友D:
主要看机械性能、工况减速时间是个问题,高低速切换中间减速时间机器在运行,有没关系至关重要,高低速切换机器不能运行,就停止后自动重起就好了

网友E:
功能没问题,关键是现场了

网友F:
看使用的在什么场合 .带什么负载了.如果有周期性的自动运转. 定位会有点困难了

网友G:
行,根据要求设定好加减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我做过8hz转110hz的,加减速时间在1.5s以内,200W东元电机+欧姆龙变频器.

网友I:
頻率一般控制在,30——120,10hz不提倡,如果你需要低速運轉,馬達選擇 ,加變速箱,兩種方案

楼主:
谢谢,我装好了

网友J:
单看变频器的动作是完全可以的。

在东莞市

网友K:
恭喜安装成功。

网友L:
变频器上有多段速度设置下酒可以的

网友M:
要外接制制动电阻。

网友N:
楼上说的对
喷泉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