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12-21):
我现在的编码器有9根线
A A- B B- Z Z- +24V 0V
我的PLC是三菱FX2N
我该怎么接线
A A- B B- Z Z- 这6跟线都要接吗
还有就是1相1计数输入,1相2计数输入,2相2计数输入 有什么区别
我该用哪种计数输入

网友A:
1相1计数输入既可以接A,也可以接B,
1相2计数输入,接A和A-或者B和B-
2相2计数,接A和B或者A-和B-
还有z 信号怎么运用
如果我的编码器是A B Z的
是不是值能用1相1计数输入或2相2计数

网友B:
有点明白了感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Z信号是清零的,也就是编码器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