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QD70P8

楼主(2012-12-21):
我用Q00CPU+QD70P8做定位控制,QD70P8报警0391,手册中无法找到,不知何故,请指教。
missile

网友A:
0391是16进制数,换成十进制数,是913,你查一下913是什么代码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missile

网友B(2013-04-02):
请问大侠可否提供一份QD70P8的范例程序 JOG运行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可否提供一份QD70P8的范例程序 JOG运行的就可以
我发的资料里就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