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估算(伺服和步进)

楼主(2012-12-21):
伺服和步进的消耗电流如何估算?控制器铭牌上只是表明了一个输入电压,对于消耗电流没有提及,是不是用马达的瓦数算?

网友A:
不能按电机的功率算的 因为伺服输出的电压已经改变了 有的36v有的90V不一样的

楼主:
那到底要如何估算呢?

网友B:
用表测呀
小猫

网友C(2013-02-02):
步进我是这样估算的:电源变压器按驱动器的电流计算后乘1.5,电源预大不预小。这不是经验,而是教训。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