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比方说T0  D123
D123为触摸屏上可更改的时间
通过设定触摸屏D123里的数据来改时间,当我觉得时间合理了。
但是当我关机在开机后。D123的数据又变0了,又要重新调D123
这样很麻烦。怎么办
怎么办

网友A:
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即可

网友C:
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三菱d200以后

网友D:
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D200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使用保持型寄存器,

网友F:
学习了使用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三菱d200以后

网友G(2013-02-10):
同意三楼的说法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用D200以后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