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关于波特率与传输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2-12-21):
我想用485通讯传输100米距离,请问用哪种波特率合适呢?急急急,求助!~modbus通讯方式

网友A:
波特率的设定是根据你是变频器设置,和PLC或者上位机所支持的波特率来配对设定的,全双工通讯需要通讯设备之间的波特率要一致才可以通讯。理论上MODBUS通讯支持115200kbps.主要取决于下位机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