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计较大家

楼主(2012-12-21):
描述: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程序的意思
请教各位大仙,这个程序的意思

网友A:
开机瞬间脉冲,区间复位

网友B:
开机初始化复位,老兄!!!!

网友C:
PLC得电运行时复位S10到S17之间的8个状态继电器,ZRST就是批次复位的意思。M8002就是初始脉冲A接点(闭合),程序运行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为ON。

网友D:
区间复位
小猫

网友E:
3楼解说的好,通俗易懂.

网友F:
没关系,谁都是从蹒跚学步开始的,逐渐到健步如飞,最后到踏雪无痕,有问题就上来问问,没啥不好意思的,咱们工控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仙

网友G:
向高手学习!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