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咨询一下FX2N-2AD占用8个输入或者输出点具体是怎么个意思

楼主: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假如16点的plc  0号位置扩展2ad 1号位置扩展8ex,那么这个8ex的编号就是x30到x37

网友A:
总点数的八点。fx2n最多256点

网友B:
这个占用的是内部的东西。你只要知道每个fx2n可以用8个特殊模块就可以了,不需要占用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