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指令问题

楼主(2012-12-21):
信捷的PLC,用PLSY 发送脉冲指令,在没有发完脉冲而中途把前面的触点断开,不会发送脉冲,若是再把前面的指令接通,是继续发送剩余的脉冲还是重新发送D数值的脉冲

QQ:84818626

网友A:
PLSY是从新发送所设字软元件D中全部的数据指令,DDRVA是在条件断开时且将D8340与D8341清零后,条件满足时从新发送所设字软元件D中全部的数据指令,反之陆续发完。以mitsubishi FX3G、FX3U PLC Y0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