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的灯 怎么判断镇流器和灯的好坏

楼主(2012-12-21):
电子镇流器的灯 怎么判断镇流器和灯的好坏 在线坐等回复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A:
没有好办法,但是我建议,(电路没问题)灯管可以用表量。

网友B:
看看逆变管和用料做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但是我建议,(电路没问题)灯管可以用表量。
有两组有些坏一组是不是还可以用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研究过,但是没研究出来答案!

网友D:
如果电子镇流器好的,在开路的情况下,接通电源输出有80伏左右的电压,灯管可以用欧姆档测量其通断好坏

网友E:
最直接的办法,找个好灯管,换上去,亮,说明整流器好的,不亮,说明整流器坏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