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300数据存储

楼主(2012-12-21):
从300外面读取了一个数,存在MD100里面,现在想每隔一秒把MD100的数传送给MD1000,MD1001,直到MD2000,这个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指令表下使用间接寻址,改变地址寄存器对应的地址。
结构文本中可以使用数组,改变数组的下标。
另外:Md1000占用的地址是Mw1000,Mw1002,而Md1001占用的地址是Mw1001,Mw1003,你就不怕地址重叠重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