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12位的旋转按钮真的买不到吗?从安装上到现在10余年都没买到。旋转一下,按一下一个点接通,把手拿掉,点断开,共12个旋转位置。按钮中心的白色圆能按下去,丢手回位。现附图,请大家帮忙!(其中用手绘制的是按钮上的图案)德国产的,有能代替的吗?上面的型号:L-02-02-8    BVN10                                116983    BVND22IB

网友A:
还真的是没看到过这样的旋转按钮开关!!!!

网友B:
这种开关是现买现组装的。就是根据你的控制要求给你组装,温州长江电气厂就有这种开关,不过的根据你的控制要求给你组装。

网友C:
12位的旋钮倒是很平常,中间还带按钮的,就少点了。

网友D:
没看到过这样的旋转按钮开关

网友E:
買原機台製造商的啊   如果改裝的話  搞幾個中間繼電器 按鈕 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