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我是指读取系统时间时显示4位 请知道的帮忙告诉下

网友A:
记得是传送个K2000给它后就变成4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传送个K2000给它后就变成4位了。

对,就是M8002------MOV    K2000       D8018就可以了。

网友C:
LD M8002 MOV K2012 D801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D M8002 MOV K2012 D8018

朋友,多看看编程手册吧。给D8018里传送K2000(K2000是固定值,在做显示4位切换时是不允许改变的)。就是说要想让D8018显示的年份是4位的时候,必须用M8002做个初始脉冲把K2000这个数值先传送给D8018。你直接给D8018写入K2012,那它最后显示的还是后两位12,不是完整的2012,模拟都能做出来。

网友D:
学习了,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