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有两台尤尼瓦斯的燃气燃烧器,使用的是西门子的程控器,这个程控器有个缺点就是24小时内机器一定会停一次的,由于正在连续生产,突然之间的停止会导致温度下降,产品不合格。现在想问下有没有人用PLC写过这个程控程序?

网友A:
查一下原因QQ395414012

网友B:
燃烧器都有现成的控制器的,才300多块。

QQ:84818626

楼主:
不会吧,西门子的程控器啊,300多绝对买不到。

网友B:
我说的是燃烧器的控制器,我家的就有几个了,连传感器都有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控制器我们用的是霍尼韦 ..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C:
    燃油燃烧器做过

网友C:
    引用楼主小蜜蜂于2012-12-22 14:14发表的 有没有大师写过燃烧器内部控制的PLC程序? :
    有两台尤尼瓦斯的燃气燃烧器,使用的是西门子的程控器,这个程控器有个缺点就是24小时内机器一定会停一次的,由于正在连续生产,突然之间的停止会导致温度下降,产品不合格。现在想问下有没有人用PLC写过这个程控程序?

    检查是不是火焰探测器问题。

网友D:
    用瓦斯的24小时要停一次来检测一次火焰探测是正常的,我们用的是日本的燃烧器,它每秒监测一次火焰,可以连续工作,不用停机重起来检测。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尤尼瓦斯配的是西门子的 ..
  • 學無止境

网友E: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改成用R890F1304霍尼韦尔保护继电器作为程式控制器或小日本的R4750B。但不知道你的是用什么来探测火焰的,现在燃气检测的有两种。一种是离子棒。一种是UV。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改成用R890F1304霍尼韦尔保护继电器作为程式控制器或小日本的R4750B。但不知道你的是用什么来探测火焰的,现在燃气检测的有两种。一种是离子棒。一种是UV。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

    哪种检测方法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E:
    最好发个图。我做燃气燃烧机较多。希望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在客户那边,我也不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