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弱的问题,s7200 M 和V的区别

楼主(2012-12-22):
M10.0和V10.0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我用了V10.0那么会不会去占VB里的位置的呢?
在等!!
是不是我用了V10.1,那我就不能用VB10,VW10,VD10了???
下载积分:+2(taoqide) 热心助人!

网友A:
m和v不相干 但是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 一般m只到m31.7 v还有很多
下载积分:+2(jack0510) 热心助人!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个人理解
M PLC的中间继电器,主要中间控制使用
V PLC的数据区域,可以用在保持一些过程数据

网友C:
参考计算机基础中的 位,字节,字,双字的定义就清楚了

网友D:
当位存储区M不够用时,可以用变量存储区V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