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0.1 怎么添加注释

楼主(2012-12-22):
三菱 q系列plc梯形图中例如: d20.1 怎么添加注释?(在i/o注释中好像不行)

网友A:
只能添加在D20注释中,所以D20.0~D20.F都是一个注释而已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1楼正确
qw172365283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使用works2可以個別註解

网友E:
5楼正解,用GX WORKS2可以每个bit分别注释

网友F:
work2可以??我还没试过。明天上班去试试。。。蒙在鼓里了

网友G:
没用过Q系列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