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循环比较问题

楼主(2012-12-22):
你好,有2数据D0 D2,如果D0<D2,D0+1;D0>D2,D0-1,加减操作后再比较D0和D2,循环操作,直到D0=D2,这个循环怎么写,谢谢!

网友A:
M8012 M0 [< D0 D2 ] [ DADD D0 K1 D4]
[>D0 D2 ] [ DSUB D0 K1 D4]
[= D2 D4] [SET M0]
没有用软件写,不知道楼主看懂没。M8012也可以改为手动或者条件自动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楼主:
我试了一下,没有循环操作,

网友B:
做出来结果不就是使 D0值等于D2么
两楼的那个T型图 开始时候不能用M8000 M8000一直长ON 是一直在给D0 D2赋值

网友A:
你没有理解我写的意思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5楼大哥你写的是有问题的 你没有实际改变D0中的值 所以一旦D0有值之后这个值永远是固定的 每次做的加减操作 D4中的值是不会改变的 只是在那里死循环操作 如果d0 d2中初始赋予的值不是连续的话 永远达不到D0=D2 你软件中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4楼程序里一直在强制加和减,D0是外部设备状态当前值(需要发通信查询指令才有返回值),D2是外部设备状态设定值(通过触摸屏来设定)D0是外部设备通信查询返回的数据,我要的效果是每加1或减1后,都要查询外部设备,D0值才会更新,将更新得到的D0值和D2比较,直到D0=D2,

网友B:
你这个前提条件和一开始讲的出入有点大啊,那你直接把sm400改成你查询指令完成信号,应该是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的,后面的+和-换成上升沿的+p-p,下面再加set继电器,继电器常开串到查询指令前面,查询指令下面加句复位rst该继电器。试试。

网友A:
重上,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qw172365283

网友C:
9楼正确使用脉冲信号处理出具的增减运算
qw172365283

网友C:
正确的应该是这个,不过d0在出事状态,你应该写入一个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提供的思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提供的思路

网友A:
请问一下十楼你的那个和我的有什么区别!把延时加长就是正确的么?可能是我水平还不够!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