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自动执行原点回归

楼主(2012-12-22):
台达ASDA-AB系列上电自动执行原点回归功能怎么设置啊,都搞了2天了,P1-47都设对了可就是上电没反应。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下载案例自己看一 下就可以啦

楼主:
刚搞的,到哪里下案例?

网友B:
di 1 运行端子接通了没有
學無止境

网友C:
把内部的一个端子编程的B接点

网友D:
设置一个上电自动复位控制点试试;

网友E:
用PLC ready 信號的點 SET一次回原點 ,就O了

楼主:
因为说明书上有上电自动执行原点回归,所以想用。感谢楼上的解答,但我暂时还不想走曲线救国,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