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ROL循环只能要么16位,要么32位,如何实现Y0-Y7的8位循环?

楼主(2012-12-22):
注意我说的是用循环指令来实现,不是其它方式.

网友A:
K2Y0=1111 1111时,Mov K1 K2Y0
Regards

网友B:
看看这个能行么

楼主:
1楼与我的意思不同,2楼的思路可以,但还是不太简洁,如果要任意位循环的话程序做起来有点繁琐,我自已想出了一种办法,通过了仿真.注意那里的K11不能用K10,不仿用K10试一下,有点小问题.

网友C:
楼上说的啥呀!首先按照编程手册来说,操作数只能是K4 K8有效,但是你在程序里写成一楼那样,也能运行,不过建议还是按照手册上面来吧,你可以用K4,然后到第8位的时候,就复位循环回起点,不要钻牛角尖,不要问为什么不能,因为日本的东西没什么为什么的,你为什么用呢,所以满足需要即可。

楼主:
1楼的思路确是行,且很好,我是被那一行全1而误解了其思路的正确性,只要将 K2Y0=1111 1111时,Mov K1 K2Y0 改为:
K2Y0=1000000时,Mov K1 K2Y0即可.

楼主:
对三楼我自已的方案做了一下改进,双原方案程序更简洁合理,如果要实现8位循环,就设K9.

网友D:
看了楼上的回答,我认为操作数是只有4的公倍数,但是可以结合其它指令来完成的呀。
比如说K4 Y0,当程序执行时,不需要执行后两位结果时,你可以再程序执行到第六位时复位呀。

网友E:
编我的个地方能覆盖即可更换吗

网友F:
思路确是行,且很好.

楼主:
我又把6楼的程序做了合理的修改,如果只是Y0-Y7这8位循环,不必高K9,只要把下面的触点指令改为下降沿触发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又把6楼的程序做了合理的修改,如果只是Y0-Y7这8位循环,不必高K9,只要把下面的触点指令改为下降沿触发即可.
首先恭喜你你出现双线圈了!!! 仿真进入不了第二次循还。这是我对你的修改。

网友G:
关于ROL循环指令 我是这样理解的,16位 32位只是一个容器小一个容器大而已,组合指令K1Y1 是四位一组,大的都可以表示,小的就和四舍五入原理差不多。就让它提前进入重新循而已。难的是超过这个容器还用此指令循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