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哪个三菱编程软件合适?

楼主(2012-12-22):
本人用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gx developer8.86Q好像不兼容64位的吧?主要FX系列PLC,不知道哪个版本兼容?
我是菜鸟。
qw172365283

网友A:
我用的32的没有问题,64的应该没有问题,
装进去了,初步运行还是没问题。到后面用着才知道兼容好不好。

网友B:
V8.98C或以上版本。
好的,谢谢。

网友C:
64位的不行的,要重装系统的。32为就可以

网友D:
GX WORKS 只能用在32位
Fred Lo

网友E:
GX WORKS1.17V
qw172365283

网友A:
GX WORKS 这个功能比较方便强大一点,

网友E:
GX WORKS2 V1.7

网友F:
都试试吧,我的也是64位的,装的是V8的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兼容8.86,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初学,我也在WIN7 64位下装的8.86,请指教,谢谢!

网友H:
不兼容的,最好WIN732旗舰

网友I:
不要乱讲,你们都试过么?
gx works 2 v1.77f中文版 win7 64bit 用的好好的

网友J:
WIN764位旗舰版安装使用正常。

网友K:
我的win7 64位,专业版的 可以安装gx developer 8.86Q,就是从官网上下载的

网友L:
GX Developer Win7 64bit 运行正常

网友M:
我64位就用的GX WORKS

网友N:
电脑中可以做虚拟机,我已开始也挺烦恼的,WIN7(64位)装虚拟机后,使用的挺棒的!

网友O:
works2,啊,更能非常好,特别适用于Q系列,里面有特殊模块的设置和监控,用了就不会用delvep

网友P(2013-05-09):
虚拟机 威瑞

网友Q:
8.86Q可以安装在64位上就是没有帮助了.